西门子中继器DP2怎么有闪烁现象?

楼主(2018-01-15):
西门子中继器DP2怎么有闪烁现象

网友A:
1.没有找到站号?
2.检查下接线,DP2回路终端电阻设置如何?
3.从站有无问题?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2022-09-02):
别的大神说的,闪烁是少量数据传输,不闪是较大数据传输,闪烁不表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