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RT:西门子PLC软件可以在64位WIN10上用吗?刚开始学习西门子PLC,哪位有比较全面的一套实例程序(接线图,程序),开关量的基本会一些,主要是模拟量的编程在网上看了一直搞不明白,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A:
1.楼主初学的,有必要看下这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85508
2.Step 7、WinCC、PC Access、SimaticNET等貌似不支持。建议win7?
3.官方说的是博图V14 SP1才支持Win10?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西门子plc太笼统了,它有低端的logo,200smart,中端的1200,高端的300,1500,再高端的400。1200到400都是用博途,200smart,logo各自有自己的编程软件。所以要说明想学习哪个。建议学习1200

网友C:
STEP5.6 、WinCC7.4 、博图V14SP1以上的版本(v15已经出来)支持WIN10

不过对于入门者个人建议不要用这些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plc太笼统了,它有低端的logo,200smart,中端的1200,高端的300,1500,再高端的400。1200到400都是用博途,200smart,logo各自有自己的编程软件。所以要说明想学习哪个。建议学习1200
为啥学习1200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plc太笼统了,它有低端的logo,200smart,中端的1200,高端的300,1500,再高端的400。1200到400都是用博途,200smart,logo各自有自己的编程软件。所以要说明想学习哪个。建议学习1200
为啥学习1200的呢
因为1200是西门子当中和300.400.1500.最接近的PLC

网友F:
不支持,用win7吧

网友G:
建议选win7系统,win10的有可能有的不兼容,win7系统还是比较稳定的,建议楼主先从s7-200开始学习,因为他比较基础,容易上手,明白其中的道理之后再开始学习s7-300的或者200 smart的,然后再学一下各个模块之间的连接及通讯等,最后再学习s7-1200/1500。

网友H:
博图可以。

网友I(2018-08-01):
可以在Win 10上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