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板如何改电压

楼主(2018-01-15):
请问HLP-A 3.7KW的变频器 我想把220V的控制板改成380V 是改哪个参数

网友A:
你看那个变频器参数是不是可以更改

网友B:
估计得有你看不到的参数吧。

网友C:
这个难道所有变频器多可以改吗

网友D:
这需要看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可以使用380伏

网友E:
这板子做什么用的,是变频器的一部分还是用来控制变频器的,没使过这玩意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海利普这种型号有220v和380v两种 控制板都一样 就是参数不一样 有的牌子通过改参数可以直接把单相改成三相的 我想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变频器可不可以改

网友D:
回复 楼主:
联系这个厂家的售后问下或要本说明书看看

网友F:
没见过,三菱的380与220是不同的型号。

网友G(2018-03-16):
电容,模块耐压都要改,380V可以改成220V,反过来是不行的,那是要炸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