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在Wincc中如何用脚本读取EXCEL表格中的“时分秒”?Wincc画面中需要分别在不同的输入输出域内显示“时”,“分”,“秒”。如图所示的时间格式。07:56:30,如何分别读取07,56,30.请教一下,脚本如何写?用到哪个函数?MID函数??下面是自己写的,但有问题,不能执行,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对脚本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大家帮忙!
Option Explicit
Function action
Dim ZYJHBN
Set ZYJHBN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ZYJHBN.Visible = True
Dim NIAN
Set  Nian  = HMIRuntime.Tags("Year")
Dim Yue
Set  Yue   = HMIRuntime.Tags("Month")
Dim RiG
Set  RiG   = HMIRuntime.Tags("Day")
Dim Shi
Set  Shi   = HMIRuntime.Tags("Hour")
Dim Fen
Set  Fen   = HMIRuntime.Tags("Minuter")
ZYJHBN.Workbooks.Open "c:\zll.xls"
'''''Bianma1 = ZYJHBN.Cells(5,3)
''''Nian.Value = Mid(TEXT(ZYJHBN.Cells(5,3),"hh:mm:ss"),1,2).Value
''''Yue.Value = Mid(TEXT(ZYJHBN.Cells(5,3),"hh:mm:ss"),4,2).Value
''''RiG.Value = ZYJHBN.Cells(1,3).Value
Shi.Value =Mid(TEXT(ZYJHBN.Cells(5,3),"hh:mm:ss"),1,2).Value   这个地方不知道用什么函数?指令很不熟悉啊
Fen.Value = Mid(TEXT(ZYJHBN.Cells(5,3),"hh:mm:ss"),4,2).Value
ZYJHBN.ActiveWorkbook.Save
ZYJHBN.Workbooks.Close
ZYJHBN.Quit
Set ZYJHBN = Nothing
Nian.Write
Yue.Write
RiG.Write
Shi.Write
Fen.Write
End Function

网友A:
不懂技术,希望有高手帮助您,帮您顶顶贴

网友B:
现在的做法是在WINCC里使用脚本,但是调试不直观,我建议,可以换种方法,在excel中写脚本,把值写到WINC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