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各位老师,我用了步进顺控指令编写程序,在步进顺控指令内不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吗,在步进顺控内跳转指令支不支持,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怎么会不支持!

网友B:
跳转条件用边沿指令没毛病

网友C:
步进指令不推荐使用跳转指令这样会使程序动作变得很复杂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老师

网友D:
怎么会不能使用?是不是你编程有问题引起?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检查过了,程序没问题,是plc质量问题,釆购买假了,有些寄存器也不能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不

网友F:
我编程从来都是尽量用简单指令,实在不想弄什么新奇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G:
这个不好说,没有图,一般应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