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有没有谁用过这个品牌,传说和三菱的象,但他们说有第四个脉冲端子,一直没试出来效果,不知值不值得用,有没大神指点一下?
邢固无大小,业经无常态。

网友A:
展会上见过

实际应用没见过

网友B:
呵呵;想用就自己买个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呵

网友D:
他们有好几种产品,有三菱的哥们产品,还有欧姆龙的哥们产品
中低端应用还凑合。

网友E:
没用过禾川的PLC,伺服电机驱动器倒是公司有其它同事在用

网友F:
这个只是听说过,工作中,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G:
简单的用过,就是仿三菱的,公司在福建的好像,有自己的plc 编程软件,当然也可以用三菱的,不过上次用是好几年前了,下个程序竟然把plc给搞死机了。。

网友H:
是不是都是防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用过,就是仿三菱的,公司在福建的好像,有自己的plc 编程软件,当然也可以用三菱的,不过上次用是好几年前了,下个程序竟然把plc给搞死机了。。
呵呵;不是福建的哟;
在浙江衢州龙游;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用过,就是仿三菱的,公司在福建的好像,有自己的plc 编程软件,当然也可以用三菱的,不过上次用是好几年前了,下个程序竟然把plc给搞死机了。。
呵呵;不是福建的哟;
在浙江衢州龙游;
是的,在龙游。用过他们家不少小型PLC,用在非标设备上,还有数控磨床上面。直接用三菱的软件编写程序。

网友J:
听说过,没用过嘞。
仿倒是也没啥,一开始仿应该叫借鉴。

网友K:
太小种的还是不要玩了啊

网友L:
见过的都是小型机,在一些复合机,小印刷机,表处机上使用,去维护也没有反应出啥问题

网友M:
我见过禾川的控制2轴伺服电机+2轴步进电机,CPU好像是40点还是60点,还加了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们送来一个给我们试,总感觉第四个脉冲按三菱的写法编程时而出现在些信号失真!位置控制有些不得其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用三菱编的,他们技术人员有来服务指导

网友G:
回复 网友B:
那我记错了 哈哈,可能我把维控PLC的生产厂家地址说成他的了。

网友N: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PLC

网友O(2018-03-20):
回复 网友G:
公司在衢州龙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