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施耐德ATV31HD15N4上电故障CFF,恢复出厂设置后INF闪,重新上电以后还是CFF或者INF。

检测开关电源各组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通过更换主板把故障锁定在驱动板上,驱动板INF故障一般都是存储器93C76,或者通信光耦2611故障,更换93C76故障依旧。检测2611供电正常,PC201、PC202通信电压波形正常。PC203、PC204电压波形不正常。更换PC203、PC204故障依旧,检查2611与单片机之间电阻,三极管完好,维修进入困境中。

经过一夜思考后,把重点放在单片机上。检测单片机5V供电正常,20M晶振好的,复位电压正常。只是单片机6、7脚无发送和接收信号。看来只有拿单片机开刀了,找到一块旧板单片机应该是好的,开始拆装。

80脚单片机焊接花了不少时间搞。上电还是CFF,新开始慌了,难道不是单片机故障?焊接有问题?重新补焊还是无济于事。现在开始怀疑人生了。突然想到还没有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后听到了继电器清脆的吸合声。

网友A:
cff和inf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高手!焊工厉害

网友C:
还真有耐心;80脚的焊接要花不少功夫;

网友D:
回复 网友A:
1.一般情况,施耐德CFF故障为配置错误,解决办法为恢复出厂设置,但楼主恢复出厂设置后仍报警INF或者CFF,于是楼主换主板后锁定驱动INF故障,检查存储器,此处目标明确一针见血啊,赞。
2.一般情况,施耐德ATV31H全系列INF故障为薄膜按键不起作用了,此现象很常见,锁定第七根线看是否正常,薄膜无法修复于是换了好的单片机,焊接完事。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E:
原来jint也是论坛高手。楼主是软件硬件专家。排查问题,思路明确清晰

网友F:
楼主真是高手呀,有机会得跟楼主学学。

网友G:
这焊活儿就得不少功夫啊。

网友H:
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换的啊

网友I:
   楼主真乃高手,焊接技术也了得,敬佩

网友J:
高手焊接这样的芯片只要5分钟,用刀头烙铁,多加焊锡,一拖就搞定。

网友K:
用热风枪,连续均匀的吹,很快搞下。然后清理焊盘,焊上锡,一定要均匀,将好的芯片对好位置,再用热风枪吹,最好加点松香或助焊剂,适当按压CPU,均匀加热即可。楼主分析问题独到,思路清晰,目的明确,一怔见血,基本功老辣,值得我辈学习。高手出招,心里亮堂。

网友L:
。。以前干电子维修的,拆装这样的芯片,也就培训1-2个月就成。

关键是楼主的思路。好奇楼主哪里找的配件,有渠道购买?还是拆机?

网友M:
这技术我只能膜拜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用热风枪容易虚焊

网友N:
楼主在有主板更换的情况下容易修好,但一般修理也不会都有板换。
那么这种情况,楼主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网友O:
“恢复出厂后听到了继电器清脆的吸合声。”楼主,我只想问你,这一声清脆的吸合声对于当时的你,是否可谓“天籁之声”

网友P:
楼主可真有耐心啊

网友Q: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R:
细心,有耐心,技术好。佩服

网友S:
最后清脆的响声,一下子就把头脑中的疑惑给清除的干干净净,心情舒畅无比!

网友T:
芯片上面的胶是怎么去掉的呢,谢谢楼主

网友U(2018-03-07):
去掉芯片上的胶非常容易,用热风枪稍微加热,然后用棉签沾点天那水乘热擦除,会变的很干净!

网友V(2024-01-26):
回复 网友J:
硬币法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