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螺杆空气压缩机,MAM6080有时一点启动就黑屏,断电重启,压缩机也起不来。各位师傅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楼主上个图片型号是每个公司都不太同意,把系统图片一起发出来

网友C:
查零线是否有断点。主电启动后引起控制电源电压下降,系统重启。

网友D:
看看屏的电源线是不是虚了,要是供电正常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E:
如果能确定电源没问题的话,那说是板的事儿了。

网友F:
重启后可以正常显示?
然后再点启动时就黑屏?
点启动的时候看看接触器有短时间的吸合没有》??
确认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G:
触摸屏里有程序,触摸屏的电源虚接或者主板有问题

网友H:
楼主看看 控制器电源电路 是否有虚接  另外 可有停机报警代码?

网友I:
启动时测量电源电压下;

网友J:
如果检测过供电没问题的话,换一个也不贵,这个也算是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