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我这里用了一台文本一体机,plc程序兼容三菱的fx2n,但是看到同款机器别人做的程序是1n里面的指令,像plsv等指令,我试着在GX Works2里面新建了1n的机型工程,写完程序后转成2n的类型,下载到文本里使用正常这是问什么?

网友A:
正常还不好吗?你还希望他出问题?
这些plc一体机不一定区分的那么细

网友B:
呵呵;有些指令FX1N与FX2N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定位的几条,FX2N不支持的;

网友C:
如果是脉冲指令还好,都支持,但是定位指令FX2N不支持,FX1N的脉冲频率是100K,2N的是20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的是问什么1n做的转换成2n的还可以用

网友C:
如果没有FX2N不支持的指令那就可以转换使用。

网友D:
如5楼所说,若使用的指令和软元件,均为FX2N所支持且功用相同,则可直接使用。

网友B:
呵呵;你程序中没有出现FX2N不支持的指令就可以用,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