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已知5台设备,额定功率分别是两台145KW.一台37KW,两台40KW。 电源电压为三相220V。电源到设备距离为80米。导线为铜。如何计算总电源线分别到设备所需要的用线线径?

网友A:
至少用一百五十平方以上。

网友B:
把所有设备的电流都加起来,在查下导线能通过的电流。

网友C:
估算电流,适当留有余量

网友D:
先确定同时系数,再说选线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他是三相220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知5台设备,额定功率分别是两台145KW.一台37KW,两台40KW。 电源电压为三相220V。电源到设备距离为80米。导线为铜。如何计算总电源线分别到设备所需要的用线线径?
电源电压是不是应该为三相380V?

网友G:
电源是220的,电机呢。

网友H:
1、设总功率因素为0.8,由于设备台数少,同时系数取1。
2、I=P/1.732*220*0.8=1335A
3、查120平方铜芯绝缘线架空截流量为410A
4、由于电力电缆截流量均小于单芯电缆,建议选用单芯电线,每相120平方四根并联。
5、如条件许可,建议采用铜母排,100*6.3mm

网友I:
考虑同时使用,到至少150两条并联

网友J:
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电缆,会更省钱。线径细一点,价格就会低很多。5台设备,各是个嘛接线,会比较经济。自己可以计算已现成本。采用一个总电缆,安装布线也不会很方便。

网友K:
你的设备也是3相220V的?
400多个KW功率不小
你的设备同时使用率什么情况?
设备效率这些信息都是需要考虑的
就按照功率计算(不考虑其他因素)主线得400左右的截面积
可以考虑每台设备独立出线,降低单路线径。

网友L:
或者可以先画个图,标一下功率电流等,参考回复中的意见选择线径并验算。

网友M:
三相220的楼主这是进口设备了,变压器放的离设备近点还可以省点线

网友N:
如果用380V那电流也就800安,220V电流都到了1400安了,这要多用一倍的线径。

网友O:
三相220V,确定陈述正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此。如果我单独拉的话。以145KW为例。我的线径的计算方式是否符合这个公式I=P/1.732*220*0.8?还有80米的长度。需要考虑压降的问题吗?

网友P:
三相220  ,如果要是单相220,就比较好办,放3相4线制,把3相负载分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此算来。我应该考虑设备单一配线会好点。但是如果我单一拉线。同样符合公式吗?还有需要考虑压降的问题吗?

网友Q:
楼主还是先确定一下电机电压,这么大的功率怎么会是三相220呢?

网友R:
至少150两条并

网友H:
每台设备单独布线,设环境温度为40度,导线耐温为70度,明设布置。
则:145KW电流为475A,采用每相70平方*2或95平方*2,压降分别为7.1V、5.9V

网友J:
回复 楼主:
最好那个公式的最后一项不是0.8而是0.7,这样可以打出一定的安全余量。如果是0.8,就意味着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是0.9,这个指标可就太高了。一般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8-0.86之间,效率在0.85-0.9之间,差不多。这是说的中等功率电机。

只有进口的高效能电机,功率因数和效率都可以到到0.9,甚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