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结构及选型

楼主(2018-01-16):
最近在做一台设备,不知道这样的框架结构可不可行及选型问题

网友A:
你触摸屏想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就行,基本的按键与指示,现主要是两个视频信号如何显示在外接屏上,这个没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用威纶与PROFACE屏,有外接显示与视频输入的型号没找到,32寸显示器只做监控用

网友B:
一个显示器上怎么同时显示屏和摄像头监控
拖小窗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32寸显示器是不操作的,只是要求显示监控和触屏操作画面,应该和监控一样可以分开几格显示

楼主: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配置,实在不行的话到时候先增加一路监控对着操作屏吧

网友C:
触摸屏到摄像机用来干嘛?
摄像机只能接收视频信号
你触摸屏可以输出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不知道哪种方案可行,或者两种方案都不可行。有接摄像头输入的屏又不能外接显示器放大,能外接显示器的又没视频信号输入口。客户的要求是想全面的监控设备,订制非标的工控屏有可能做到,但运行稳定性及后期维护复杂,想尽量选用标准件。

网友D(2018-02-22):
设计的很好,不知是否可行,等待楼主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