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哪位高手帮我一下,要求高速计米器(c251)每一个循环周期内有三次输出,且三次都是不同一段尺寸。我只会一次,谢谢高人栽培一下我!(生产流程:流水线铝管,到2米时C251线圈输出启动切割同时复位。切割后0.2米C251启动一下包装电机,又到0.5米C251启动一下翻架气缸滚落!周而复始!)

网友A:
比如与比较指令组合呢?我也没试过,频率那么高行不行

网友B:
一次和三次有什么区别? 你没有复位高速计数,比较不同的数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和三次有什么区别? 你没有复位高速计数,比较不同的数值就行了。
复位的,用的RST指令,但只会做一次,需要不同长度的三次OuT输出动作!

网友C:
没用过计米器,前两次用设定值与C251比较后输出,最后一次复位C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