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凌变频器参数自动复位

楼主(2018-01-16):
雕刻机上用的台凌的变频器,经常用着用着电机参数自动变成50HZ,改成400HZ后,用几天又自动变成50HZ,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是用电位器还是参数设定啊

网友B:
你是怎样修改成400HZ的?从触摸屏上改吗?

网友C:
这个不清楚控制方式不好讨论,如果单机使用的可以考虑发外维修一下主板

网友D:
哈哈;又看到我们这产的变频器;不过这个质量嘛,只能说不太好了;
根治的办法是换变频器;

网友E:
换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