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刚刚把廖老师的跟我动手学FX书囫囵吞枣看完,还在消化中。大家 推荐下接下来要进阶要看些什么书。还有现在厂里用=的是台达DVP32ES2 的PLC,要看哪些书。

网友A:
有条件

找个PLC+编程线(可以自己做),+电脑

尝试着玩

台达好像和三菱差不多。

最基本的LD  AND  OR   SET  RSET  MOV 四则运算这些学会再说(也就是开关量)。

基本的 字,字节,位。M区 X ,Y 区 D区,这些

······························直接台达官网下对应PLC编程手册看!里面应该什么都有

网友B:
看台达PLC编程手册~~

网友C:
这个和三菱还是比较相近的,部分的软元件地址不同

网友D:
可以去官网下载DVP-PLC 应用技术手册看看。

网友E:
什么书也比不上官网的PDF

我入门时买的书,里面的内容就是从官网的PDF抄的,TMD还抄错了

网友F:
选台达PLC的编程手册 是必需 的。

网友G:
台达的和三菱的差不多啊,其实台达官方也有出了不少书还是不错的,都是用案例讲解的

网友H:
1.最实用的方式就是拥有硬件自己实战。
2.理论看用户手册,台达与三菱一样也有一本101问,这两本书电子版中达电通官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I:
这种方法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实践,争取更快。

网友J:
台达可以下载指令编辑视频,一个个指令都有详细图示

网友K:
有了基础,可以自己看手册,并试编程序。

网友L:
看编程手册和使用手册对着设备学会很快的

网友M:
只要把PLC用在了设备上,运行起来,说明你已经入门了

网友N:
找本台达的编程手册看看吧。

网友O:
我觉得没有实物,书和手册看看都熟了也还是不行,有一个实物非常容易掌握

网友P:
可以参考三菱fx的视频,也是有不同的

网友Q:
直接去台达官网下载对应型号的使用手册,看10遍书不如1次看手册+PLC来测试。

楼主:
收到 ,谢谢大家的建议,1楼的朋友说的重要,先得把基础打扎实了,然后再去买本台达的书来学习。争取早日把厂里的技术偷到手。这厂里的设备太挣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