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6):
多大的电机需要星三角启动?
启动时间怎么调,依据是什么?
风机水泵15KW 以上的电机,启动时间又怎么调?

网友A:
11.kw以上的电机就要星三启动,但也要但也要考虑变压器提供的输出而调整,启动时间的话好像星启后到电流不再上乔时的时间,风机水泵类的星三启动有什么差别还真不知道,期待楼主解答。

网友B:
应该是11千瓦以上吧,但要看启动时负载的轻重,选择合理的跳转时间。一般在星的电流稳定后回落时跳转。

网友C:
我这种半桶水竟然不知道星三角启动,只是在听李金城老师的课里讲过,现实中基本上没有用到超过11.0KW的东西!

网友D:
我这边做的注塑机7.5千瓦就用星三角启动了,我一般变频器用的多

网友E:
看你的变压器容量。电网负载能力,足够大的直接启动都行,但现实中大于11KW的都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F:
水泵15KW的电机厂家要求直接启动

网友G: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没有条件限定的情况下讨论星三角启动呢?
我这里使用了一台1600KVA的变压器,主负载为10台75KW的电动机,每台都是直接启动,运行15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
系统为两条皮带流程,每条流程5台设备,两条流程为一用一备(从不同时启动),每条流程的设备也不同时启动,设备启动间隔1分钟。
我的设备有必要增加星三角、软启动器、自耦降压等方式启动么?

网友H:
问题本身就有问题的。
是否需要星三角或者其它减压启动取决于你供电变压器的容量,正如5楼和7楼所说。我们这里75KW的水泵全是直接启动。至于启动时间,取决于后级负载,一般来说风机类的启动时间要稍长一些,没有一定之规的。

网友I:
直接启动,最大功率不太于变压器容量的20~30%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大的电机需要星三角启动?
启动时间怎么调,依据是什么?
风机水泵15KW 以上的电机,启动时间又怎么调?
常常是超过10KW的电机就要星三角启动了。
启动的时间是根据电机的大小和在星接启动时恒定了再转换角接运行,转换时间根据电机大小为7-15秒之间就可以了。
风机水泵15KW的转换时间设定10秒就可以了。
现在这些宝贝基本上都用变频器了,这样可以节能。

网友K:
超过1kW以上的电机,我们这全是变频器控制。没有直起。直起都是1kW以下的小风机使用的方式。

感觉楼上各位讲的都很好,不论是什么控制,都要把前提条件讲清楚,没有条件,泛指?那包括的范围太大了。条件不一样,结论也不会相同。

网友L:
回复 网友K:
直接启动,主要还是看变压器的容量,如允许,就直接启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没有条件限定的情况下讨论星三角启动呢?
我这里使用了一台1600KVA的变压器,主负载为10台75KW的电动机,每台都是直接启动,运行15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
系统为两条皮带流程,每条流程5台设备,两条流程为一用一备(从不同时启动),每条流程的设备也不同时启动,设备启动间隔1分钟。
我的设备有必要增加星三角、软启动器、自耦降压等方式启动么?
75KW这么大电机直接启动?是15KW直接启动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变压器容量。电网负载能力,足够大的直接启动都行,但现实中大于11KW的都用星三角启动
说的很对,我见过30kw,用直接启动的。也见过5.5kw用星三角的。

网友O:
我原先所在工厂,30kw以下电动机全部直接启动。选矿厂的刮板式给料机电动机55kw,也是直接启动。能不能直接启动是看变压器于工艺要求,没有统一规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H:
班长说的比较有道理,我曾用棍子离2M长开启烧结炉子的闸刀

网友P:
按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电动启动过程使供电线路电压下降超过额定电压的10%以上(与线路负载性质有关),或者电动机功率超过变压器容量20%以上(还与同一线路同类类负载多少有关),都要采用降压起动。

在现实中,很多超过3kW的电动机都采用降压起动,特别是有大量超过3kW以上电动机的场所更是这样做。

所以,是否采用降压起动,与变压器容量和供电线路的阻抗大小有关,不能一慨而论。

网友Q:
呵呵;为什么要星三角启动呢?说到底是直接起动几倍的额定电流怕变压器容量吃不消;如果电源的容量足够大,直接启动没问题呀;
不过目前变频器太普及了,有变频器启动时电流不会超过电机额定值1。5倍,所以还用星三角的就越来越少了;

网友R:
这个没有很硬性的规定的,假如你的变压器容量比较大,我见过75千瓦直接启动,但是你的变压器容量不大,15千瓦就要求星三角或变频启动

网友S:
回复 网友J:
记得考试时说是4以下,7以上中间有空档。

网友G:
回复 网友M:
你没有看错,是75KW的电动机,不是15KW。
请看清楚变压器的容量,核算后,再来探讨75KW的电动机是否能直接启动。
如果生产需要,在流程中最后一台设备进行增容(流程中第一台启动的设备),改为90KW或132KW,供电系统也满足直接启动的要求。

网友J:
回复 网友S:
也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风机泵类他们的负载不是很大的,时间可以设置短些。有空档也没问题的,重要的是转换时间不能太短了。

网友T:
星三角还是普遍存在,启动时间还得看启动电流

网友K:
回复 网友L:
这是无可厚非的。简单的应用不要搞得很复杂,这是通常的做法。大家都一样。

网友U: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看错,是75KW的电动机,不是15KW。
请看清楚变压器的容量,核算后,再来探讨75KW的电动机是否能直接启动。
如果生产需要,在流程中最后一台设备进行增容(流程中第一台启动的设备),改为90KW或132KW,供电系统也满足直接启动的要求。
嗯,我也见过最大直起的电机是90KW,最小的星三角启动是5.5KW.不过这不是在一个厂。

网友V:
回复 网友G:
五台设备可以顺序启动

网友W:
好像都没考虑机械,会扭坏吗?

网友X:
我厂大量的220,200,185,160,132,110,75kw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部分几台是变频调试速用于节能,55即以下的几乎都是直接启动,只要电源容量满足,工艺和机械无特殊要求,采用直接启动简单可靠。我们是专变供电的,如果是公变供电,或电源容量不足,才会更多考虑降压启动的问题。

网友Y:
至于变频,直起等楼上的大侠们都总结得很好,我就就事论事。

如果说星三角,一般的清水泵或者生活污水泵等轻载,我觉得10秒足够,重载这个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摸索了。

风机我只用过官道式的和轴流的也类似,至于罗茨式和离心式的我是真没用过,也就不说了。

网友Z:
看 变压器容量,
这个书上说的都不统一。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水泵15KW的电机厂家要求直接启动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自己一拍大腿想出来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问题本身就有问题的。
是否需要星三角或者其它减压启动取决于你供电变压器的容量,正如5楼和7楼所说。我们这里75KW的水泵全是直接启动。至于启动时间,取决于后级负载,一般来说风机类的启动时间要稍长一些,没有一定之规的。
胡说八道还这么有底气,真佩服你,当电工对你来说真是屈才了

网友AB:
这个是课本上的,请参考。

网友AC:
11KW以上水泵做过星三角启动!

网友AD:
有没有考虑过接触器选型的问题

网友AE:
我们老家电排站的90KW电机大多都是直接启动!少部分用铁壳开关做总闸自耦减压启动器启动(那种老式的自耦减压启动器没有接触器,就是一个大电流手动转换开关的),坏了我都是直接改接触器星三角启动

网友AF:
难道只有我们是都用变频器吗?表情最次也是用软起动 不用考虑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问题本身就有问题的。
是否需要星三角或者其它减压启动取决于你供电变压器的容量,正如5楼和7楼所说。我们这里75KW的水泵全是直接启动。至于启动时间,取决于后级负载,一般来说风机类的启动时间要稍长一些,没有一定之规的。
胡说八道还这么有底气,真佩服你,当电工对你来说真是屈才了
您这是咋了?老婆给您气受了么?有什么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F:
回复 网友AA:
是真的厂家不允许星三角启动

网友AG(2018-03-11):
这还真是个老掉牙的话题,大多数人只是一知半解,我所看过的各种电工书上也没讲明白,因此至今依然是个问题。
首先要看被拖动设备与电机本身是否允许直起?如果厂家没有声明必须要降压起动,即可认为可以直起。其次是看供电变压器是否允许直起?一般要求起动时母线电压降在15%以内,经常起动的母线电压降在10%以内。问题是如何确定电压降在15%以内呢?为什么会有电压降?是变压器容量的问题,容量越大电机起动时的电压降越小,反之越大。而变压器的容量大小是相对于电机的容量而言的,100KVA的变压器对于10KW的电机就是大容量了,对于40KW的电机就是小容量了。因此说脱离变压器的容量去讲多大电机要降压起动都是错误的。而考虑了变压器容量却不考虑变压器已有负荷来论多大电机要降压起动同样是不对的。例如有一说法,电机功率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5%左右要降压起动,如果变压器已接近满负荷,还能起动吗?变压器的电压降与负荷成正比,对常见的10KV/400V变压器,其阻抗电压是4%-6%之间,也就是说当变压器满负荷,其电压降在4%-6%,现暂用5%这个值,为什么电机是380V而变压器输出电压是400V?各位见过铭牌上标输出380V的变压器吗?这就是考虑了5%电压降的原因,假设随着负荷增加,电压降的增加是线性的,那么要达到4倍的额定电流,变压器的电压降为380V的15%。至此问题已明了,起动时电机的起动电流加上变压器巳有负荷电流,如果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4倍,就要降压起动。因此变压器又有一个参数或者说规定:耐受4倍额定电流的允许时间,若每昼夜起动6次,每次持续时间小于15秒。如果每昼夜起动10-20次,则减为3-2倍。
降压起动的时间如何确定?一般要求在降压状态电机转速要达到额定传速的80%以上,才可转到全压运行。电机80%额定转速时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倍。实际当中可看电流表的变化来确定转换时机,刚通电表指计一下上去然后下降,当不再下降稳定在某值上时,就是转到全压运行的时机,这段时间就是降压起动所需要的时间。这段时间受负载大小惯性大小影响差别很大。

网友AG:
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巳有运行电机与变压器之间的电压降,如果这个电压降已是5%,那么就只能让变压器的电压降修正为10%了。最终要保证不影响其它运行中的电机。
因此以变压器母线电压降为10%为判断标准,当电动机全压起动电流加上变压器已有负荷电流超过变压器额定电流的3倍时,就应采用降压起动。
当变压器负荷为80%以下时,可以经常直起20%容量的电动机。
当变压器的负荷为70%以下时,可不经常直起30%容量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