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感温头直接进模拟量,应该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8-01-17):
遇到一台机器,感温头直接进模拟量,应该用什么型号的,k型试过了不对,求教。
0

网友A:
你加一个变送器试一试,或者找个信号发生器试一下!

网友B:
这么垃圾的东西 难道还加密了吗?看看需求的测量范围!选最便宜的型号应该就对了!从成本思路考虑我猜是T

网友C: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温控模块!

网友D:
那是个模拟量的板

网友E:
1、按照以前的型号选择(如果还能查到的话)。
2、查程序,依据程序判断选择型号。
3、修改程序,将程序改为符合K型的,直接使用K型感温探头。

网友F:
有可能是NTC探头,这个便宜。

楼主:
是不是要加这个东西

网友G:
这要原型号匹配不然要改程序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查PLC模块的型号。
根据型号可以推断是接的什么传感器,可能是热电阻或者热电偶

网友I:
看下程序的指令就知道采用什么信号

楼主:
好的等下下个信捷的试试

网友J:
根据测温单位来考虑。低温可能是pt100

网友K:
加装一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L:
呵呵;扩展板上型号先看清;

网友M:
有变送器吧,变成4-20mA了。

网友N:
原来的不见了吗   ?被人拆走了啊吗

网友O:
楼主PLC上加的那块BD板子先看一下是支持什么信号的啊。

网友P:
很明显接在PLC左端那就是温控的,具体看PLC那输入的是啥信号不就得了

网友Q:
探头不配变送器或者探头配套的模块怎么行?

网友R:
这个还是要先看看你原来的配置的传感器型号,温度控制常规的设计用PT100的多,看你的图的标记又没看到接口模块

楼主:
这个老板买回来就这样子了

网友S:
信捷是自带485的,也就是证明传感器不会输出485,那个要么是模拟量直入要么就是热电阻了

网友T:
要先确定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否则只能一个个试

网友U:
直接接模拟量的感温头?想什么呢?甭想。一定要变成标准模拟量信号再输入模拟量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