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7):
普通变送器能否接安全栅?现场温度传感器(两线制)受变频器干扰较大,想加个安全栅不知可行否,我记得只有本安传感器才能接安全栅,不知我认为的对不对,该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现在都是隔离器,分有源的,和无源的。压变一般都是有源

网友B:
 有现成的安全栅也可以用。看来楼主只是想提高抗变频器干扰的能力,那采用隔离器件就行了,如隔离器、隔离式信号分配器、隔离端子都可以达到目的。
   隔离器件就是为解决现场设备、仪表间存在“地”电位差的问题。因为其具有使输入/输出在电气上完全隔离的特点,也就是输入/输出间没有共同“地”,即温变的“地”与外部设备(变频器)的“地”无关系。这样就可提高抗干扰能力。
   不知楼主的是一体式温度变送器,还是分体式温度变送器?在具体应用时会略有差别。

网友C:
安全栅是什么?我百度的安全栅是用来防爆的

网友D:
安全栅我一直认为俺们就是叫隔离器

网友E:
可以用的,安全栅具有限能防爆作用,当然也具有隔离的作用,价格较隔离器高一些,如不需要防爆的话,用隔离器就可以了 无锡茂尚电子科技专业生产隔离器 安全栅 温度变送器 电话:0510-81800019 www.wxm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