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7):
前段时间感谢cvlsam、知道一点、ZCMY各位前辈的帮助,最后采用cvlsam提供的方法解决的,再次感谢

现在又遇到点问题,实在没有用过这款老PLC,在此请教下各位:

情况是这样,公司有台老设备,前段时间意外断电后再次重启,然后一直报IO总线错误,按照手册上方法检测A404结果是0102,于是我拆掉第一个机架第二个模块,但是不幸还是继续报这个警报,没办法,采用排除法:单独接PLC没问题,不报警,只到插上到最后一个模块CV500-IC201报警了(这个CV500-IC201是连接机架用的),更换CV500-IC201,继续报警,我这边更换了3个,都是报ERROR,IO底板我这边也更换了,还是不行,请问这个还有什么情况导致的啊??

网友A:
扩展的机架上的模块一个个插上试下;

网友B:
把扩展的全家福发上来
东西看着还挺新

网友C:
外面都换完了,考虑是不是CPU模块的问题啊

网友D:
后扩展后面的模块拆下还报警么

楼主:
解决了,是之前出现过短路,IO底板出现问题了,更换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