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7):
由于变频器充电电阻烧坏,更换后充电继电器不响,模块不好拆,电路板反面不方便查,请教:继电器可以直接接到开关电源吗?我想开关电源通电起振要一般时间。这时间不知是否够 或者各位师付有没更好办法,谢谢

网友A:
  继电器控制电路很简单,检查维修也很方便,没有必要动改电路的心思。再说不同功率的机型其电容充电时间是不相同的,继电器直接受开关电源控制显然是不妥的, 要不设计师也没有必要专门设计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B:
还是不要改动

网友C:
继电器电路比较简单,修复就可以

网友D:
是继电器不吸了吗

网友E:
继电器的好维护

网友F:
检查  变频器主回路正常,线路板其他也没问题,你可先切断模块直流母线正极端【P】,用刀片割断母线。你就可以单独给线路板通直流530V电,对线路板进行检测与维修了,不必担心模块会损坏了。修好后恢复割断的母线就可以了。注:切断模块正极供电。是最关键一笔,一定注意,维修过程中模块不能上电。维修完毕后不要忘记,恢复切断的地方。

网友G:
小心炸机呀,最好不要改动。

网友F:
不会炸机,因为模块上没有电,相当于把模块已拿掉了,单独给线路板通电,想怎么测就怎么侧,想怎么修就怎么修,就是不炸模块。搞维修的学会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