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7):
各位大师,FX1N使用485与触摸屏MT6070iH2W连接吗?能顺便说一下COM接口定义那就十分感谢了

网友A:
你的触摸屏支持485通讯吗

网友B:
你触摸屏是维纶的吧?应该是232通讯

网友C:
官网有手册

网友D:
你是使用编程口还是使用加485模块

网友E:
可以,通讯设置里面要设与PLC通讯参数一样;

网友F:
可以通讯的,线正确,参数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G:
FX1N的不管是编程口还是扩展485-BD,都是四线接线方式,干嘛不选4W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们的指导,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