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毛机工艺

楼主(2018-01-17):
最近在搞纺织行业的剪毛机,以前没见过也不知道咋运行的,工艺操作只能问问操作师傅。硬件接线基本接完,请问软件程序怎么写?我先按我的思路写个然后在征求操作师傅的意见改改?还是怎么做

网友A:
机城、电气硬件都完成了,流程还不清楚,还有这种操作?建议先了解再编程

网友B:
不了解动作流程你写了程序也没用

网友C:
工艺不熟悉,硬件搞好了,你这是仿人家的吗?否则你能保证你的硬件就满足工艺需求了?

网友D:
先发个工艺流程看一下,然后才能按具体动作要求编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是改造。之前的电气系统崩溃了,换电气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改造,之前的电气系统板卡烧掉了没法修,只能改PLC控制了。具体到细节那个阀怎么动,操作工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有工艺流程,旧设备改造。机器是意大利的,问意大利厂家要工艺,人家会给吗?头大

网友E:
这种操作头一次见到,先了解工艺吧,外围的也拆了吧,有它们是个框框,还不如从零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相当于只换控制部分,外围电机阀都没动。换PLC,变频器,触摸屏,

网友F:
先了解工作流程,加上设备运行的动作相关阀门电机怎么配合,再来编程

网友G:
这个好像不太好整,我之前就遇到一傻帽我下午去现场调试,我出发的时候他告诉我现场我又加了三个泵,必须在系统里控制,好在现场师傅懂过程,要不然这是没法进行的。
你这种情况最好是让师傅告诉你怎么工作的,收集所有可以收集的运行信息,然后你结合设备猜一猜怎么控制,然后一步步完善。

网友H:
不告诉你工作逻辑要你编程,这个真是奇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有工艺流程,旧设备改造。机器是意大利的,问意大利厂家要工艺,人家会给吗?头大
你不了解工艺,编程技术再高都没用,知道什么叫对牛谈琴吧!因为你编的程序不是动作所需要的呀……

网友I:
先到有此设备的工厂看下人家的工艺流程在干活

网友J:
那就要问问操作工了啊

网友K:
不了解工艺流程你也没法调试啊,还是先把流程搞清楚再下手也来得及

网友L:
晕;动作流程没搞清,你程序能编的出?

网友M:
是起剪毛机吧,关键在于机械部分,电气拖动主要是同步,动作的逻辑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嗯就是起剪毛机。你有相关操作说明或者程序没?

网友N:
是不是需要把现场整个工作流程搞清楚后再去写啊,不然怎么写的下去?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凑合着编,自己先找好输入输出点。手动,然后慢慢编自动

网友M:
回复 楼主:
这个生产线几年前就生产结构调整淘汰了,主要是分起毛和减毛两部分,关键在于刀的机械结构,以前从意大利进口,老实话,意大利当时的电控设计水平不算高

网友P:
工艺流程是编程的基本。

楼主:
回复 网友M:
估计是淘汰了,主板子烧了,配件买不到。所以只能换系统,用PLC控制。搞了几天工艺基本懂了,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感觉你挺懂这种机器的

网友M:
回复 楼主:
呵呵,长期游走的设备改造人员,必须要懂得各方面的知识,不过我主要是从事塑料行业和纺织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