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控界的兄弟们讲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和用途

楼主(2018-01-18):
以前一直从事维修电路板,现在进的一家单位是自动化设备维护保养,经常接触电磁阀,对电磁阀的理解还是很模糊,概念不够清晰,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电磁阀就是控制气路或是油路的通断。得电与断电是不同状态。p一般代表进,t代表出。ab代表负载端。箭头就是路径。

网友B:
看磁铁和箭头的配合,基本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C:
我觉得电磁阀算机构的吧!对于电器来说就只算一个线圈!。

网友D:
电磁阀就是一个开关有单向和双向之分

网友E:
对照阀体上的图,上边的线圈通电就对应左边的气路,1进2出,4回5出,3和5装消音器,断电后保持,如果是三位五通阀则断电后断开。

网友F:
看看相关的书籍,很快就掌握的,几位几通之类的

网友G:
电磁阀主要是由电磁线圈和阀体组成,类似于继电器的原理,当电磁线圈得电时,电生磁将阀体吸起或是吸闭(常开常闭型),从而达到对管道内流体的阻挡和释放的作用。
一般故障点就是线圈坏了,或者阀体磨损或密封性不好了。
要区分开电磁阀和电动阀的区别,看起来类似,但是原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H:
电磁阀按介质分气动与液压两种;按推动方式分为直动式与先导式;按阀芯位置与通路数量分为二位二通、二位三通、二位四通、二位五通、三位四通、三位五通等;按电磁铁的数量分为单电控与双电控。直动式是指由电磁铁直接推动阀芯;先导式是指先由电磁铁驱动小阀头,再由小阀头控制的介质驱动主阀芯,目的是放大驱动力。阀芯位置好理解,通路数是指接口的数量。这应该有了大概的了解了,要想进一步详细学习,那就必须找相关资料学习了。

网友I:
电磁阀就是电磁铁带动阀芯动作,使阀门开启或关闭

网友J:
费斯托的样本很详细的,要一本看看吧!

网友K:
简单点说,电磁阀由电磁线圈与阀(气动或液压)组成,一般阀有P(进)T(排或回流)A/B(负载端);阀可以分为三位与二位动作,一般来说二位的只有一个线圈,三位有两个线圈;

网友L:
找一本相关书籍看看吧,我是在网上看过不少,看过就忘记了。了解下它是怎么运行的就行了,不搞这方面的设计,只是维护,了解下就够了

网友M: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  就那么几个位 很容易的

网友N:
线圈得点一种情况 失电一直情况吧

网友O:
很简单的了啊  你拆开看一目了然 里面阀芯  然后内部有效活塞 通电或手动 小阀芯移位通气活塞动作等,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O:
多拆 就明白了

网友P:
不论是气动还是液压传动,凡是阀门的第一时间看阀体上的图标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