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8):
如题,PLC市场感觉大家都做烂了,根本不拿PLC程序当回事。 大家常说的是懂工艺就行了。 现在普遍是加密,破解PLC加密。  不知PLC程序能否像单片机一样,编译成二进制文件,别人上传只能看到二进制文件。或者像labview VC那样生成可执行文件运行即可,别人是看不到源程序的,最大程度的保护编程人的劳动成果。

网友A:
可以让程序加密,也同时也可以做成那种c语言的

网友B:
都说了懂工艺编程序不是问题,看不到原代码何惧。

网友C:
这个你用信捷或者其余支持C语言的,进行封装成执行文件即可

网友D:
有矛就会有盾的
只要不是叭一性的,总有人会有办法的
重要的是全民意识的提升,尊重别人的成果

网友E:
如果你的系统不是非常庞大,就算加密了又如何,根本就可以重做系统,设备制造关键在于工艺流程的优化,不是在于控制的方式

网友F:
有个别plc可以做到

网友G:
贝加莱,SigmaTak。

现在很多PLC厂牌下载时有勾选是否下载源代码信息,不下载源代码信息就可以了。

部分品牌不支持上载,例如ABB,富士等个别品牌。

网友H:
有盾就有矛,其实我建议开辟一段可写程序区,一旦密码被清了,这段程序区数据归零,PLC内部程序自动运行检测就是。如果不需要加密,这段程序区不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防君子不防小人,有啥意义呢,我一般的烂大街的都是开放的,一些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就加密,而且我有个好习惯就是比较隐秘的程序半点备注都没有,甚至于利用系统当中的其他设备来共同完成控制任务,拿走程序也得搬走屏幕,反正能干点活的都得参与一下,这样就能避免成果被人随意拿走了,想要的话就把柜子搬走研究去,缺一不可啊。

网友I:
哦 对了,兄弟,你这个头像很容易让人忘了设置密码的。

网友J:
PLC程序就算设置了密码,也是很好破解的

网友K:
工艺不复杂的弄不了你的程序可以直接重写,加密也就是一个相对的词,有没有人解只是代价够不够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