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8):
在DB中定义的一个变量 在FC中由前两个常开点闭合后触发,intouch中点击这两个点的阀门开,使常开点闭合,输出为变量1,监视状态下,这个变量已经变绿,变为1,为什么点开菜单栏的变量监视强制等,该变量状态始终为O,在同一个FC中引用此变量1也为O,导致在INTOUCH由此变量触发的离散值填充颜色也只是闪一下就消失了。求大神们给点指导。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考虑变量是否多处赋值,触点是否有其它地方复位。

网友B:
查找一个线圈有没有重复的地方,或者哪里的字节、整数 有没有占用这个输出位的。

网友C:
交叉引用的看下,看看是不是重复了

网友D:
99%可能性是重复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重复引用了,在看看交叉引用

网友F:
这个,首先在INTOUCH中,你的变量是否编辑的读写,若单纯的写,那么,状态变了,INTOUCH中不会有变化
既然在INTOUCH中写了,变量还是变成0,那么应该是程序里面有地方对它复位了,应该好好查一下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99%可能性是重复引用
很有可能,查一下引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