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8):
英威腾变频器,报OH@故障码,开机工作十几分钟就跳了,反OH2故障码,
要每次都断电等变频器指示灯熄灭了后,再开机,才能工作。
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变频器带动是4千万潜水泵,水位开关控制变频器。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几个地方,
4KW, 和  OH2故障码。

网友A:
过着看看里面风扇是不是不转了。,一般来说OH就是过热报警

网友B:
这个建议还是要检查一下你的负载,估计你的电机轴承开始有问题了

网友C:
过热故障。是不是变频器内部温度高。楼主可以除尘试一试,也不排除负载重

网友D:
电柜欠保养,表面都看得到很多灰尘,何况散热板和风扇

网友E:
说明上说过热故障,这个要检查散热和使用环境温度。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说法,有可能风扇坏了,在看看变频器散热风道堵没有,尘土多吗。

网友G:
一次遇到工业洗衣机用的LS变频器,也是OH过热,拆开一看内部全是纺织品的毛绒堵塞。

网友H:
看来,小英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呀,很多灰尘

网友I:
请检查变频器的轴流风机是否停转或转数变慢。检查变频器顶部是否放了书本报纸;检查变频器箱是否设计的不通风;检查变频器内撒热片灰尘是否过多,用吹风机吹吹。

网友J:
看样子工作环境灰尘很多啊 要注意多保养 多吹吹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这个环境也不好好保养  真替小英担心啊

网友L:
故障是过热,清灰除尘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M:
注意保养~~手动@英威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