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8):
今天朋友用哪个HLP变频控制个22KW的电机,朋友打电话说电流过大,变频报警。

刚开始想当然认为变频参数问题。最后朋友说电机铭牌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我看了看,确实不一样。是角接双星的电机,我还真从来没用过。
一百度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以前用过的三速电机,三个速度 ,低速角接,中速星接,高速双星接法。

网友B:
现在都是变频器,基本不再生产这种玩意了

网友C:
目前为止还没用过双速电机

网友D:
就没见过这种

网友E:
以前在冷却塔风扇上用过双速电机,也是22KW的,但接线却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F:
双速电机接变频器要仔细看了,接错了肯定报警,我单位一设备也用双速电机,不过不用变频器控制,直接用3个接触器3个按钮控制快慢速停止……

网友G:
有了变频器,这种电机可以下岗了。

网友H:
铭牌和图纸晒出来看看? 以前双速风机倒是接触过,简单继电器控制,没多少复杂,不知道楼主的咋设计的?

网友I:
这就是变极的双星型双速电机。

网友J:
单位消防风机全都是用的双速电机,接触器控制电路;风机的启停通过消防控制室的消防控制系统进行自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哪里有设计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从哪里买的二手设备,朋友去帮他们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速电机接变频器要仔细看了,接错了肯定报警,我单位一设备也用双速电机,不过不用变频器控制,直接用3个接触器3个按钮控制快慢速停止……

也是先低速启动  然后再变成高速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速电机接变频器要仔细看了,接错了肯定报警,我单位一设备也用双速电机,不过不用变频器控制,直接用3个接触器3个按钮控制快慢速停止……

也是先低速启动  然后再变成高速吗
我们设备可能和你不一样,工艺要求两个速度工作,随便开高低速都可以,直接可以开高速的,高低速接触器互锁,按钮互锁来保证工作可靠……

网友K:
这种结构的电机,多麻烦呀,制造工艺,结构都很复杂,都是过去交流异步电机调速很困难时的做法。现在变频器加交流异步电机,结构简单,白菜价。这类的老物件基本都是个例了。

网友L:
在立车上见过这种电机,还真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M:
双星型接法的电机有,好多都是小厂生产的,还有就是美标接法,也是可以接双星型的,但是是为了用于不同电压的如220V/440V的,你的图片是变极调速的,这种的现在很少了(有变频器)

网友N:
100千瓦的塑料颗粒混合机就是,不过你这个才22千瓦不必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O:
这个我们用不少,双速电机,以前没变频时靠这调整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