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8):
写程序之前触摸还没问题,写完了提示通讯故障,屏幕就点不了了。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那还是通讯有问题,不是点不了,是屏反应特别特别慢。

网友B:
都提示你通讯故障了,检查一下PLC和触屏的线和接头吧

网友C:
看看怎么修改什么参数

网友D:
看下你写的工程中关于通讯设置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程序中有和通讯冲突的地方?

网友F:
确定下载的时候都勾选了的吗?

网友G:
你肯定把触摸屏通讯参数搞错了

网友H:
先把屏清空内存再触摸下功能试试,反正你电脑上有源程序;
是好的就是你程序及设置的原因;

网友I:
是不是通信线有问题,卡住了,

网友J:
应该是卡着反应慢了吧
不可能下个程序就失去触摸功能了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最多通讯不上,触摸不会坏的

楼主:
不是反应慢,出来选择语言,一点就提示通讯错误,再也点不了了。

网友L:
你先和plc通讯上了再说

网友M:
还是没通讯上,先通看看,是不是有些参数没设置好,或者是通讯线接头有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G:
写之前没有问题可以正常通信,写了后不行:铁定的通讯参数被你干了

网友N:
参数有误吧?

网友D:
如果排除连接电缆的问题
这个就是触摸屏和PLC连接的设置有问题,查看触摸屏程序中通讯设置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参数没有问题,我全部读取的又全部写入的。连接上plc也是不行。我怀疑通讯板坏了。大家给诊断一下。

网友L:
那就看看plc的串口有没有问题
或者加个通讯板试试

楼主:
关键是触摸点不了

网友L:
写一次程序画面把降触摸屏写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