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8):
现在想通过PLC的网口,上传数据到电脑服务器,不知如何操作,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加个远程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叫什么模块?

网友B:
这个不难吧,你说的服务器如果不是远程云服务器的话不需要啥模块的
PC端的上位机是啥,如果是组态软件的话就设置通讯参数就能上去,选TCPIP,地址是PLC网口的地址一般是192.168.2.1固定这台电脑的网段需要在2网段,例如192.168.2.X(X不能喝PLC地址相同)然后就没啥问题了吧。
多看帮助如何用网口通讯。
如果上位机是其他东西的话,连接思路也大同小异,点F1看帮助百度都可以,希望吧问题说的全面一些。

网友C:
电脑上要装些东西,自己编写的,还是西家的都可以。

网友D:
Smart 200网口支持Modbus TCP服务器!貌似还可以连接多个客户端哦!

网友E:
PC Access 可以转成OPC server

网友F:
大家都给你出方案,楼主不见了

网友G:
200smart 本身就支持modbus TCP协议吧

楼主:
感谢各位鼎力协助!有些思路了,应该可以用modbus TCP协议,PLC做客户端,用指令库上传。我安装的STEP 7 v4.4编辑器,点开帮助时弹出:打开帮助失败。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