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8):
感谢各位成功人士替我解答,谢谢你们!
在使用递增字指令时,in是1、out是vw100时,启动i0.0时上升沿动作,vw100输出是2,之后再启动i0.0也是2,之后一直没变。
不应该是1吗?为什么不会增加?

网友A:
只能说明你的程序里边写了一个 MOVE 1 VW100

网友B:
递增指令对输入值 IN 加 1 并将结果输入 OUT 中。
你应该把IN管脚也写入VW100

网友C:
同意二楼,IN管脚应该填VW100

楼主:
谢谢大家!
确实,当in是vw100时增加正常。

网友D:
递增或者递减都是对本身进行操作,源地址与目标地址都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