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9):
刚刚有朋友说有什么吸收制冷,通过烧煤加热工质可以制冷,不解。哪位知道这个原理??
他说加热氨水挥发出氨气,用压缩机把氨气导入到水里面就可以制冷了,这个我真不知道这样制冷

楼主:
本来我是跟他说地热温泉项目,说的是用压缩机把30°泉水加热到70°-80°(热量从排出的废水压缩机转移获取,废水温度在30°-40°)。不知咋滴就说到制冷了

网友A:
楼主,我记得初中化学有提及氨气易挥发有毒……
另外,建议楼主先了解氨水,氨气等物理化学特性。那么就很容易了解啦。
(农家氨水化肥都要很注意,味道难闻。)

网友B:
溴化锂机组不是很成熟了吗?远大、双良。
地热温泉还是别弄了,水井一淤塞,什么热都没了。
我们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建新址时上了地源热泵项目,早四、五年我特地去参观,被告知十口井已经堵了5口,运行时间也不过几年而已。这东西对占地面积有要求,更对地质条件有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人家景点上温泉项目没错的,而且这个热泵是利用废水不是循环利用地热(你的应该是抽取地下水被吸取热量变冷后再灌入地下被地壳加热循环利用),我这个从废水获取热量(废水直接排走了)

网友C:
应该搞错了吧,和空调一样,只是冷煤不一样。高压气态散热液化,低压液态吸热气化,一边制冷另一边就制热,能量守恒。

网友D:
氨气导到水里不就成为氨水了?很臭的,跟厕所味差不多

网友E:
余热回收,看下还有几度,再找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余热回收,看下还有几度,再找方案。
是从废水集水池获取的热量,集水池进水30°-40°,排水在10°-15°

网友F:
制冷方式多种多样,条条道路通罗马。就像彩色电视机一样,还有机械原理的彩色电视机呢

网友G:
我们的冷冻机是用氨。

网友H:
莫非这个温泉有点假的含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莫非这个温泉有点假的含义了。

现在温泉很多都是如此弄虚作假的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确实那有那么多的真温泉啊

网友J:
氨气制冷的设备 比较危险  泄露了 容易中毒 俺们冷水机组都选用氟利昂制冷剂

网友K:
液氮也就是气态氮气加压后形成的,液氮吸收热量,挥发形成氮气的过程就可以制冷,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L:
常用的工质有氨水和水/溴化锂。
吸收制冷的基本原理一般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热源(如水蒸气、热水及燃气等)在发生器中加热由溶液泵从吸收器输吸来的具有一定浓度的溶液,并使溶液中的大部分低沸点制冷剂蒸发出来。
(2)下一步就是将制冷剂蒸气送入冷凝器中,被冷却介质冷凝成制冷剂液体,经节流器降压到蒸发压力。
(3)制冷剂经节流后进入蒸发器中,吸收被冷却系统中的热量而激化成蒸发压力下的制冷剂蒸气。
(4)在发生器A中经发生过程剩余的溶液(高沸点的吸收剂以及少量未蒸发的制冷剂)经吸收剂节流器降到蒸发压力进入吸收器中,与从蒸发器出来的低压制冷剂蒸气相混合,并吸收低压制冷剂蒸气并恢复到原来的浓度。
(5)吸收过程是一个放热过程,因此,需要在吸收器中用冷却水来冷却混合溶液。在吸收器中恢复了浓度的溶液又经溶液泵升压后送入发生器中继续循环。

网友M:
以前读书学制冷课程讲到的就是这个,以前讲制冷媒的就是氨

网友E:
以下是引用2018/1/19 18:11:07的发言:
氨气制冷的设备 比较危险  泄露了 容易中毒 俺们冷水机组都选用氟利昂制冷剂
辅助设备也多,很臭,还有爆炸着火的危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莫非这个温泉有点假的含义了。

现在温泉很多都是如此弄虚作假的啊
哦,对这方面还真是不了解。

网友N:
楼主朋友说的可行性咋样,我这里有发电机余热,由于是热带,不需要取暖,白白浪费了,能做制冷的话可以给厂房内降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朋友说的可行性咋样,我这里有发电机余热,由于是热带,不需要取暖,白白浪费了,能做制冷的话可以给厂房内降温用。

网友O:
以前的冰厂听说制冷机里用了氨气,原理不知道,溴化锂制冷机也用过,原理也了解一些,就是要加热,否则不会循环,用蒸汽或者天然气加热到七八十度就可以,如果有七八十度的废热资源可以利用,用溴化锂制冷机是很划算的,否则并不节能成本也不低但是节电,获取温度也一般高于0度,不能用于冷冻的场合。
原理可以百度一下,我是似懂非懂。

网友P:
氨,溴化锂,氟利昂...只是冷媒不同

网友Q:
溴化锂机组需要有个热源吧

网友R:
氨气到水里,由气态转化为液态,吸收水中的热量,应该是这样吧。像空调一样

网友S(2021-05-25):
参考老美的燃气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