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TNY277电源故障

楼主(2018-01-19):
TNY277电源5V输出电压高达20多伏,间歇起振,烧主板,稳压回路取自5V,其它不相干的二次回路全断开,稳压回路好象也没故障,查不到故障。

楼主:
TNY277电路,没反馈回路,TNY277换过,稳压回路电阻阻值正常,431换过,电源板不带主板输出电压高,间歇起振,查不到故障。

网友A:
换掉,看看那个电容,它负责原边电流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BP/M换多大呢?

网友B:
直接DC-DC吧。山寨一大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规格书上有。

网友C:
把所有电解都换掉,总共就是那么几个

网友D:
松下的伺服吗?

网友E:
稳压管量一下

网友F:
间歇起振,建议并个负载电阻再看看,可能由于负载轻

网友G:
警惕光耦老化,造成稳压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