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9):
150W接两线触发器的金卤灯,接在三线触发器上烧毁了,原来是三线触发的海洋王金卤灯,更换为亚明两线触发的金卤灯,灯泡全部烧毁,有五盏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或可比对两者的接线(原理)图,及查看金卤灯的工作原理,以分析。
提不出具体的意见,还是金卤灯刚出现在市场上时用过。

网友B:
规格不同你应该首先换一个正常再换其余的呀

网友C:
没说明书?不懂原理就直接全部换掉?

楼主:
三线触发的金卤灯和二线触发的金卤灯能否互换能?
互换的结果会怎样?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D:
这个不记得了,但是灯泡坏了触发器还是会放电的摸着外壳还是有嘛感的

网友E:
两线可以代换三线触发器,但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