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链接三菱fx3u 死活连不上 求解

楼主(2018-01-19):
威纶触屏链接连不上 通讯线是在淘宝上买的 就是死活连接不上
威纶触屏型号
PLC型号
威纶软件设置
结果没有响应

网友A:
还是你的线的问题,建议找另外一根试一下

网友B:
你是用的SC-09电缆吗?让我们看看你的电缆链接情况!

网友C:
威纶通官网下载连接手册,有几乎所有PLC的连接资料

网友C:
有没有改过PLC通讯口的默认设置,我记得默认波特率是38400,你的是9600

网友D:
又是一个被 通讯搞到头大的选手

网友E:
应该到官网看一下手册,他们这边有一个案例

网友F:
哪里买的线无所谓,关键是针脚对不对,你自己会不会测量的问题了

网友G:
你还是先检查通讯设置对不对,然后再测量线对不对吧!

网友H:
对通讯还不太透,不敢妄言!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I:
检测下通讯线两头的针脚是否与手册对的上

网友J:
线检查过了吗?

网友K:
1、官网下载触摸屏与PLC连接手册仔细看一下,万用表确认线缆正常;
2、软件通讯参数确保设定正常;
3、实在不行了要么是硬件损坏,要么请4008362000

网友L:
呵呵;记住买屏的时候向代理商提供连接PLC的型号,通讯电缆让代理商一起配给你;
免得线不行在哪瞎折腾半天;
给你对应的接线图,自己用万用表先测下电缆是不是对的;

网友M:
我经常用  基本上默认的设置  设置完两边程序一写进去 电缆一接上就可以了。我新手,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N:
参数被改过了,应该用默认的,,

网友O:
你照十三楼的图去量你的通讯线,

网友P:
十三楼的老师很厉害的,我们应该多请教他,听他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