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9):
求助,我工厂在前几天下雪后,雪化成水流到250a塑壳断路器下的60a断路器上引起短路,250a断路器没有跳闸,250a上端的塑壳断路器(如图)也没有跳闸,而变压器的输出端的万能断路器1250a的跳闸了,导致工厂大面积停电,请大神解释其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估计线路不长,然后1250的开关时间整定太短,正好下级的几个开关又不灵敏或参数选择不正确

网友B:
整定的动作电流 动作时间 查看 一下    越级跳闸  一般都是开关动作设置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C:
1250开关上面的有很多旋钮可以调整。时间,电流,峰值,都可以调整。

网友D:
单相对地,断路器灵敏

网友E:
越级跳闸,故障点短路情况是否严重;也许类似于4楼说的,失压保护起了作用。
但诸如“变压器的输出端的万能断路器”的描述,觉得有点不顺口;“250a”,也感到“a”是“A”的笔误。

楼主:
出现了明火,打火现象

网友F:
很多普通塑壳断路器只有热过载(元件)脱扣保护(结构,类似于热继电器的原理结构),而取消了更灵敏的电子速断脱扣保护。而万能断路器保护非常完善,采用更灵敏的电子脱扣保护+热元件保护。可以实现,长延时,短延时,瞬时速断保护,短路速断保护时间可以达到0.4秒左右。看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9045。你就明白很多

网友G:
断路器的选择是有讲究的,短路分断能力、脱扣器的选择等等

网友H:
总的更灵敏!

网友I:
250A断路器没有根据负载整定的话默认是是10I,也就是2500A电流才动作!!
1250A断路器肯定是根据变压器额度电流动作,例如63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是945A左右,也就是1250A断路器整定在945A跳闸,这下子你就明白为什么250A不跳1250A跳闸

网友J:
断路器的短路脱扣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值前后级不匹配引起越级跳闸。仅供参考

网友K:
短路断开时间的问题

楼主:
这需要tiao万能断路器的脱扣值

网友L:
哪个灵敏跳哪个,基本规律

网友M:
检查没有动作的开关的脱口阀值是多少?响应时间?

楼主:
准备让人家来校准一下万能断路器

网友N:
回复 网友I:
有关于这样的说明和用法的依据吗?还是工程实践,我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