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9):
维修一台软启动器,额定电压400伏,功率315千瓦,A相其中一个平板可控硅击穿,但是上面没有型号,想求助各位师傅,这样功率的软启动器一般出厂时配多大电流的可控硅?

网友A:
1200A1600V

网友B:
对呀,可控硅元件其指标要比使用的实际指标选得大些,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小,而且都基本是比较便宜的白菜价。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D:
ABB的是1750V,1350A,我拆过

网友E:
不是三相的啊?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师傅,我联系到厂家了,告诉我是1200A,16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