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大家好
     一台富士FRN11-1S-4C变频器运行一起动就报警OC3是短接上桥4脚光耦报警LU报警是在短接下桥4脚光耦运行就报警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语言表达能力也太差劲了

网友B:
不要再短接了,再短接要炸机了,QQ已经说过,查驱动上面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是看书自学的表达能力不好让你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有的电阻我全部查了个遍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我单板通电没有反应请你指点一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C:
先看空载是否报警,若报警一定是变频器的事,请查驱动电路或霍尔元件与电流检测和保护电路。如带载报警请先检查负载,负载没问题,再查变频器,首先检查霍尔,再检查电流检测检测与保护电路或驱动电路。

网友D:
查看风扇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