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昨天几个同事给一台空压机加油了,今天这台机挂了。之前这台机报油分离压差。厂家来看过,给出建议换油,换油分蕊,换机油滤芯。报价一万多。公司嫌贵一真直没修。就自己在外面花三千多买了一桶。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1.现在空压机机头漏油了,是因为加油的原因吗?2.阿特拉斯空压机润滑油有哪机种型号?为什么网上售价差别那么大?
     如果是两种不同型号的油混合会造成机头漏油吗?

网友A:
这个最少让别人保养一次你们看看再说啊!

网友B:
应该空压机保养期可以让他们搞。

网友C:
上图啊!看看什么型号。我们都是厂家保养的

网友D:
估计是不是密封垫坏了。

网友E:
只是漏油吗?
有动过的部位漏油还是?
上照片看看。
配件油等物品都向售后买,知道怎么操作可以自己换,不懂就叫售后人员换。买东西了,会给换的。

网友F:
油加多了也会漏油的。

楼主:
并不是油加多了导致溢油,而是电机端轴封坏了,16年9月份坏过一次,这次是因为加油导轴封损坏?还是巧合呢?加的也是阿特拉斯的桶装油20升一桶桶,厂里买的花了3000多.不过这油不值这钱,采购拿回扣了。阿特拉斯售后报价8000一桶。

楼主:
只是往注油孔加油,其它没动

网友G:
不同的油不能混,更换不同品牌的油必须清洗干净
你没说多大的空压机,只说换油,油滤,油雾分离器不好说贵不贵
会漏油分好几种情况你也没说清楚
没加太多也不行

网友H:
我们是叫厂家来换的啊

网友I:
这个油跟油 不一样 我们原来也是找了一家替代(主要便宜) 但是用了 以后 油乳化特别严重 最后还是换回了 原来的油 而且整个油路都用那个专用的清洗剂清洗了一遍  费大劲了   想节省 没省了 反倒费钱费工。这台空压机和我们的型号一样 我们准备下周让售后过来做首保  换油  等。

楼主:
75千瓦,换的也是阿特拉斯专用油,漏油是从电机端盖漏的,因为电机和机头连接外轴封损坏了,油沿轴跑到定子了。我在淘宝网搜阿特拉斯润滑油价钱从五六百到两三千不等,这里面除了耐磨时间不一样外,还有什区别呢?

楼主:
在前面几张图中哪位师傅能标出最小减压阀,温控阀,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的位置。谢谢!

网友J:
应该是轴承油封坏了,估计还要动手更换油封了。

网友K:
你换了油,滤芯换了吗?
运行油压是多少?
按照描述是端头油封坏了
阿特拉斯原厂的油也就3000多一桶/18L的
有油机就是这样,掏钱继续换吧
我们用的无油机。

网友L:
我们是请经销商来搞的 省事

网友M:
好设备真得用好油,钱不是白花的

网友N:
空压机油是专用油,更换时候尽量把油分离芯一起更换,更换周期参考保养手册

网友O:
厂家不会告知用46号油或者32号油,自己一般也不敢随便找替代品,即使知道基础油是哪种,我们用的是GA500机组,也是从阿特拉斯买油。
相对来说,能效比高的和风冷式的娇气一些,实在想尝试,就彻底清洗,更换油封和滤器再换,买正品46号耐磨型油,比外面卖的各种仿品牌油靠谱,但是耽误生产的风险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前面几张图中哪位师傅能标出最小减压阀,温控阀,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的位置。谢谢!
为什么不找使用手册仔细看看呢?使用设备要从熟悉设备开始,没人教就找使用手册自学。
控制器上有各种运行参数,维修保养跟据运行参数来做,使用久了再加上运行经验来做维保。

网友E:
参考图:具体以相应设备使用手册和实物为准!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参考图:具体以相应设备使用手册和实物为准!
很直观。

楼主:
这个图在百度我见过,和实物有很大不同,今天厂家来了,修了两台,一台换缷荷阀,换电机后端轴承,机油滤芯,一台换换油分,还没换油一共三万多,

楼主:
空压机有无油的吗?运行油压从哪看呢?这台还没修呢,当时他们加油时那油位指示坏了,油加满了还指示低位,油加多了导致运行油压过高,而损坏轴封,这个原因成立吗?

楼主:
售后带过来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