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x轴运行时电机发振动。现电机与丝杆分开空运行电机仍发出振动,有时有 有时没有。但通电两小时后振动消失。FANUC系统   求原因

网友A:
查看私服参数有没有,电缆接头有没有松动和破损

网友B:
这应该是伺服的共振,调下PID看看管用吗

楼主:
检查了,一切正常,关键是两个小时左右以后机床恢复正常了……

网友C:
难道是有某个部件热稳定性不良吗?有条件用交换法确定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