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更换三菱变频器整流桥。。板子和散热器分不开。

网友A:
呵呵;哪个系列及具体型号?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螺丝卡在上面,固定在一起

网友C:
怕个照片上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D:
估计整流和逆变是一体的吧。

楼主:
拆不下来整流桥,应该是一体的。。。厂家太逗了不让自己维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不下来整流桥,应该是一体的。。。厂家太逗了不让自己维修
整流桥如果短路了就外置整流块得了,如果断路就需要整体更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不下来整流桥,应该是一体的。。。厂家太逗了不让自己维修
人的潜力是巨大的,拥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拆不下来整流桥,应该是一体的。。。厂家太逗了不让自己维修
保修期内还是过保了,为啥不让自己修

楼主:
过保了,,整流桥自己换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过保了,,整流桥自己换不了
保证换了整流桥能正常运行吗?没把握还是外修吧?

网友I:
问的就不是问题,如果拆不开,你还是送修吧,免得拆开装不到一块去,那就麻烦了,哈哈。找不到螺丝,就上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