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第一张图电机里面所谓的压敏电阻有何用,这是接到PLC里面的。

第二张图欧姆龙的什么啊这是,有标注U1 U2。

第三张图是一块空气流量计,E+H的有用过的吗。。这款仪表的原装线摸起来很有手感!

网友A:
OMRON的无浮标开关;

网友B:
图1是温感保护电机过载的
图2记得好象欧姆龙的液位控制器,没查资料不敢确定,端盖上有接线图拍来看看

网友C:
是不是什么检测的开关呀,,,

网友D:
图2是欧姆龙的液位控制器

网友E:
电机的那个应该是热敏电阻吧,检测温度

网友F:
没看到什么压敏电阻
E+H是做传感器的,价格贵

网友G:
其实第二张楼主应该翻译下上面的英文,就大致知道了。floatless level switch

网友H:
限位开关

网友I:
明明是PT100之类的热敏元件

网友J:
第一张图里面的估计是PT100的温度传感器
第二张图里面的是液位继电器
第三张图没见过

网友K:
从电机李引出的细线接线端子,接PLC的,不会是压敏电阻。应该是温度检测的热敏元件。

网友L:
61f的应该是液位控制器

网友M:
第三个侧面不是有铭牌么,你是想看接线的资料?官网的说明书介绍的很详细的,我们这儿的目前只有(质量、电磁、涡街)流量计、常规分析(PH、电导、TOC等)、温度计,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空气的流量计

网友N:
第一张无畏乎刹车、热敏开关或者NTC电阻抑或PTC;
第二张我经常用的,就是欧姆龙液位继电器;
第三张是专用控制器或者变送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明明是PT100之类的热敏元件
这个有可能。

网友P:
第一张图若接到PLC应当是取信号,通常可以是温度保护;
或可结合说明书、元件标志等判断其作用。

网友Q:
压敏电阻通常用在电源端,是限压型元件,浪涌保护器(防雷器)里用的通常是压敏电阻。或者放电管等

网友R:
第一是电机发热保护电阻
第二是欧姆龙液位继电器

网友S:
那个是热敏电阻吧?感知电机的温度的。

网友T:
应该是热敏电阻,测温度的,

网友U:
第三张图按照翻译就是一个变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是压敏电阻。  来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