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运行人员就地操作阀门无法关严,有缝隙,我搜了一下说行程限位之类的。到底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阀是手动的吗 不是电磁阀吧

网友B:
用手轮紧紧看

网友C:
手动关死,零点标定。

网友D:
调整里面微动开关试一下。

网友E:
先用手轮关下试试。
1、如果关到位无泄漏,则一楼提供手册调整零点。
2、如果关到位仍泄漏,则需要检查阀芯密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手册英文的,不太好理解,  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

网友B:
英国罗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