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0):
最近没事学习通讯。

做了实验,始终不能OK。

硬件CP1E+扩展块(D1300-1399),
D1300-D1304对应的是

变频器地址(#2),功能码()#6),字节数(#4),参数地址(#2010),参数内容(#5000)。

就是简单的写入频率。。

变频器确认频率来源为RS485,地址为02,通讯速度为 9600,数据格式为 8E1.

程序如下:

有错误代码 88,例外相应,接收到来自从站的响应为例外响应。

网友A:
变频器通信参数怎么设置的?!是否和PLC一致?!

楼主:
发现问题了。。。写入内容不少16进制的 是10进制的。。。蛋疼。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好!1秒时钟脉冲上升沿可以直接把A641.00置位的,它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A:
这个是各标志位时序:

网友A:
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发出的命令是不是:
02 06 20 01 48 00 E5 F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这么晚还在啊,我把频率改成很小的一个16进制,发现变频器频率显示有了,也不报错了,一换算就是10进制的,

把频率寄存器改成10进制就OK了。感谢。

明天把读的程序研究下。

家里硬件不太齐全,没有电脑转485的硬件 在公司才有。。呵呵~

网友A:
而且查手册得知,你是打算实现给定频率,那么寄存器数据中16进制的4800换算为10进制就是18432,且频率分辨率是0.01,那么也就是说此时你打算写入的实际频率是184.32Hz!您确认要这么做吗?
===========================================
频率分辨率是0.01
假如你要写入48HZ的话,实际给寄存器写入的数据是4800,换算为16进制是12C0
那么此时PLC应该发送的命令是:
02 06 20 01 12 C0 DF 09
===========================================
您再细心看看!

网友A:
而且即便到时候成功了,你的程序也不是特别合乎规范!A641.00是手动置位、自动复位的!你的程序有手动复位A641.00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查手册得知,你是打算实现给定频率,那么寄存器数据中16进制的4800换算为10进制就是18432,且频率分辨率是0.01,那么也就是说此时你打算写入的实际频率是184.32Hz!您确认要这么做吗?
===========================================
频率分辨率是0.01
假如你要写入48HZ的话,实际给寄存器写入的数据是4800,换算为16进制是12C0
那么此时PLC应该发送的命令是:
02 06 20 01 12 C0 DF 09
===========================================
您再细心看看!

嗯 感谢了,我HMI上面设置下,就可以了,PLC不做换算了。直接输入就OK了。

A641.00  OUT 也行  SET 也可以,测试了 可以自己复位,A641.01发送完成就ON了。

好像这样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查手册得知,你是打算实现给定频率,那么寄存器数据中16进制的4800换算为10进制就是18432,且频率分辨率是0.01,那么也就是说此时你打算写入的实际频率是184.32Hz!您确认要这么做吗?
===========================================
频率分辨率是0.01
假如你要写入48HZ的话,实际给寄存器写入的数据是4800,换算为16进制是12C0
那么此时PLC应该发送的命令是:
02 06 20 01 12 C0 DF 09
===========================================
您再细心看看!

嗯 感谢了,我HMI上面设置下,就可以了,PLC不做换算了。直接输入就OK了。

A641.00  OUT 也行  SET 也可以,测试了 可以自己复位,A641.01发送完成就ON了。

好像这样的 。
客气!客气!可以加我微信guanyumou,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B(2018-05-03):
师傅带带我,我菜鸟也在学习欧姆龙与台达vfd-m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带带我,我菜鸟也在学习欧姆龙与台达vfd-m通讯

贴图的程序就那样吧,台达的MODBUS还算简单吧,欧姆龙的这个通讯我感觉还好。需要程序,我可以上传,不保证对应的上你的MODBUS地址之类的
1,PLC设置设置串口模式通讯速率等等。

2,准备发送的内容。(地址码,功能码之类的,校验是自动的不用自己算)

A640.0是发送开始,A640.1是发送完成,A640.2是发送出错,(A640,A641,这个看硬件手册+编程手册吧)

触发A640.0 ON,就可以发送内容了,

网友C(2019-12-05):
LZ ,,请问一下  变频器地址(#2),功能码()#6),字节数(#4),参数地址(#2010),参数内容(#5000)。里的参数地址(#2010)这个数值是去哪里得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 ,,请问一下  变频器地址(#2),功能码()#6),字节数(#4),参数地址(#2010),参数内容(#5000)。里的参数地址(#2010)这个数值是去哪里得知的?

#2是变频器地址,手册里面看,可以设置的。

06是功能码,手册里面有例,很简易

地址,内容 请参看手册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功能码那些我知道,手册度基本看完了,没见到参数地址(#2010)这个参数。。我用的是松下MK300的变频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多谢了,已经找到,直接问官方技术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