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触摸屏程序编译后窗口和字体发生变化

楼主(2018-01-21):
我用EB8000编了一个触摸屏程序,编译文字的位置变了。感觉放大了一些。我电脑是win10系统。以前用台式win7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没在win10下用过,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B:
是不是打开以前WIN7系统编辑的?或者是其它电脑编辑的?在这里字体没有对应上?

网友C:
到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可能支持WIN10系统上去。。把宽度调整一下试试看

网友D:
先反编译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