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1):
请问各位师傅,我一台三菱plc.3u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和一台步进电机,共用一个24v开关电源,只要伺服电机动作,步进电机就会失步,伺服电机不动作,步进电机不会失步,怎么解决

网友A:
干扰了,信号用双绞屏蔽下,做好接地,强弱电分开等等抗干扰措施。

网友B:
那就先把DC24V电源再搞个分开试一下;

网友C:
伺服远离步进控制器,步进的动力电源单独一个。脉冲线用屏蔽线。

网友D:
标准的伺服干扰问题
1、电源端加装了滤波器。
2、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PLC、开关电源地线处理。
3、PLC与步进驱/伺服驱动器控制脉冲线,双绞屏蔽线,单边接地。
4、步进/伺服驱动器控制线,电机动力线,编码器反馈线,电源线都加装了磁环。

网友E:
这肯定是干扰,你发脉冲用的控制线是什么样的,是用的屏蔽加双绞的吗?

网友F:
什么型号 品牌的伺服

网友G:
电源都独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H:
这个是典型干扰现象:将伺服驱动器至电机的线接地处理好,同时脉冲线与伺服电机驱动器输出线分隔开,必要时给伺服电机线加装磁环、伺服电机驱动器脉冲+方向导线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方向导线均用屏蔽线且不得与电机线有并行

网友I:
加隔离变压器,滤波器,接地,用双绞屏蔽线,分开走线等等

网友J:
高雅师傅说的很全了,干扰问题不解决好很麻烦的……

网友K:
隔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