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1):
三菱运动控制软件能安装在win7系统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运动控制软件能安装在win7系统下吗?

Sir:

网友B:
三菱的软件还是比较好安装的

网友C: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D:
可以的。。要注意在多少位安装, 32 64位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E:
三菱的比西门子的好多了吧,应该能支持,而且西门子软件安装时还要注意一些安装顺序,如果顺序错了的话。可能会安装失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可能是用的老版本的运动控制软件SW6RNC-GSVE,所以WIN7下用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比西门子的好多了吧,应该能支持,而且西门子软件安装时还要注意一些安装顺序,如果顺序错了的话。可能会安装失败
的确是,安装比西门家的方便多了。
不过使用上,你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比西门子的好多了吧,应该能支持,而且西门子软件安装时还要注意一些安装顺序,如果顺序错了的话。可能会安装失败
的确是,安装比西门家的方便多了。
不过使用上,你用过就知道了。
应该是习惯问题吧,我就用不习惯西门子的,包括联机,组态一直不习惯,都要搞半天

网友H:
官网最新版本好像可以支持W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