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1):
请问大家编写plc程序是按照C语言方式还是顺控方式写的

网友A:
顺序控制,比较简单,按照一布一步控制,

网友B:
大部分都是用梯形图编程的

网友C:
目前用C语言遍还是很少的。

网友D:
要是用c语言估计得有点功底,功底不深的肯定编不了。

网友E:
我除了搞GE的用过C语言,一般都是梯形图:直观

网友F:
先看看你用的PLC是否支持C语言,支持就利用起来

网友G:
PLC要支持C语言才能用,C语言更简洁

网友E:
目前我用过支持C语言的就是GE、信捷,据说AB也支持C语言(但是我在汽车厂做的AB项目全部是梯形图)

网友H:
没用过C语言方式写PLC的程序。

网友I:
C语言很少吧,大多都用梯形图来编写的,习惯顺控编写方式

网友J:
只会用梯形图,功能块图都不太会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梯形图一上几千步,我自己有时都乱了。肯定是我方式不对。
一开始我都分配寄存器地址最后还是乱了?

网友L:
个人习惯,你所喜欢的不一定是别人喜欢的

网友M:
还是梯形图直观,这种方式编程应用最广泛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梯形图一上几千步,我自己有时都乱了。肯定是我方式不对。
一开始我都分配寄存器地址最后还是乱了?

我说厂里的设备谁写的程序。看得我头大。。原来是你干的。

网友O:
两者结合,有些功能用C类语言比较方便。

网友P:
梯形图和语句表都可以

网友Q:
看个人的习惯。
看过西门子400的程序都用SCL写的。

网友R:
梯形图功能块,实际和函数也差不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用过支持C语言的就是GE、信捷,据说AB也支持C语言(但是我在汽车厂做的AB项目全部是梯形图)
是不梯形图画好就可以直接写到PLC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