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1):
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485口与欧陆2604通讯,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多段程序,下载到欧陆2604中。哪位高手做过这个设备的组态,能指教一下,触摸屏怎么组态,对应欧陆2604的Modbus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A:
那要看欧陆的说明了

楼主:
谢谢回复。说明书看了,如果是在仪表上设置的话,应该是下图所示。但我搞不懂怎样在触摸屏上做好程序段曲线,再下载到仪表中。再者,不知哪里能下载到itool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485口与欧陆2604通讯,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多段程序,下载到欧陆2604中。哪位高手做过这个设备的组态,能指教一下,触摸屏怎么组态,对应欧陆2604的Modbus地址是多少呢?
应该有通信这部分说明,应该把这部分截图出来!

楼主:
就这些,没啥有用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485口与欧陆2604通讯,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多段程序,下载到欧陆2604中。哪位高手做过这个设备的组态,能指教一下,触摸屏怎么组态,对应欧陆2604的Modbus地址是多少呢?
看到一部分了!您受累可以把手册上传一下!

楼主:
手册传不上来,内容太多-两百多页。
网上很多,可搜到

网友C:
触摸屏上的程序能否下载到欧陆2604中,这可能要向欧陆公司或代理商问一下,这样较稳妥。
楼主问:“不知哪里能下载到itool软件。”有的老版本的只能用在XP或NT系统。到官网下载最新的吧,地址如下:
http://www.eurothermchina.com/products/temperature-controllers/config-software/eurotherm-i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上的程序能否下载到欧陆2604中,这可能要向欧陆公司或代理商问一下,这样较稳妥。
楼主问:“不知哪里能下载到itool软件。”有的老版本的只能用在XP或NT系统。到官网下载最新的吧,地址如下:
http://www.eurothermchina.com/products/temperature-controllers/config-software/eurotherm-itools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息对我很有用。

楼主:
问题仍未解决,哪位有过实际经验的高手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