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实现发热管断丝报警?(20180122)

楼主(2018-01-21):
烤炉流水线,90组,270条发热管,380V,星型接法,想用经济简便的方法实现断丝报警,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讨论一下。

网友A:
淘宝上有卖加热管断线报警器

网友B:
星形接法可以检测中性线电流!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吧?

网友C:
监测每一相的运行电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如果90组一起开的话,估计断个一两根看不出来,长期使用恰好三相均有坏的,就更看不出来了。
建议将90组在设备允许的情况下再分成9组,在支路上挂三个电流表,记下全部正常时的数值,可以对比电流比较直观;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查找维修,查找故障点可以用380V灯泡,点亮就存在断路,昏暗就正常。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网友E:
这好办,断丝就断电流,搞个电流检测即可。采用分流器检测或者非接触时的电流检测均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承受能力。

网友F:
当你发现升温缓慢或者升不上去了就应该知道发热丝有问题了吧,温控表显示不是很明显吗?系统越复杂越容易出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你发现升温缓慢或者升不上去了就应该知道发热丝有问题了吧,温控表显示不是很明显吗?系统越复杂越容易出故障
以前搞加热的包装设备用电流表监控,不过也就10根加热管,但是热电偶的位置附近有几个加热管,没看电流还真不知道到加热管断了

网友H:
通过电流能知道根数,如果精确到哪一根,就比较难。

网友I:
可靠的方法就是套互感器加电流表,记录平时运转电流。

网友J:
在Y点与零线之间接一继电器,正常时,Y与零之间没电压,一旦断相,Y点有190V的电压,继电器动作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温度检测就怕这样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这个倒是比较简便。

网友K:
如果每一个加热管都检测觉得没必要吧,这样配置的加热炉就算有几根没正常工作,对整体影响不会非常大

网友L:
加热器断线,时效性一般不是太重要,因为毕竟都是断了,即便要修也要停机,我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老板要求是断之前就能发现,这样好预防维护处理,而不是占用生产时间。如果需要检测是不是可以参考那种带熔断指示的保险丝?

网友M:
简单的话直接加一个电流互感器次级接电阻,负载正常时保证互感器次级串接电阻后输出电压大于3V且进行整流滤波驱动常规固态继电器即可检测:有信号工作正常,没有信号就坏了

网友N:
有的温控表就带这个功能

网友O:
每一根加热管上加互感器电流表,热丝断了就不显示电流了,也可以配合警报灯。从远处就能看到。

网友P:
最简单的  电流继电器,条条大路通罗马拉,电流表检测电流设置报警点都可以

网友Q:
加一个互感器检测电流

网友R:
测量电流判断是否突变或者不平衡百分比

网友S:
电流检测直观,成本有点高。

网友T:
加装电流继电器,断线报警

网友U(2018-03-27):
用热继电器或电动机保护器,缺相后就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