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守一小时,找到原因。

楼主(2018-01-21):
一台设备,plc控制,行走部分靠2个脚踏开关控制(内部开关量控制方向,电位器控制速度)。今天上午操作人员反应偶尔不动作,需要多踩一下才动作。对接线进行紧固,中午的时候更加频繁。
于是观察plc输入点,万用表测量电位器反馈信号,终于又不动作了,告诉操作工不要抬脚,踩着别动,电位器反馈10V正常,行走触点信号没有。
问题是找到了,基本判断是脚踏开关问题(没有备件,我都无语了。穷到这份上了)
领导让修。
这是一个进口脚踏开关,内部有电路板。生产在使用中,没法拆卸。
只能蹲守,看看到底是哪里的原因。
肚子好饿啊,都下午5点了,别人都吃饭去了,谁叫咱是工人,只能听话干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我发现,是由于内部长期摩擦,造成触点机械触头(塑料的)磨短了。
由于此开关位置可调,我稍微调整了一点,就使用正常了。继续观察1小时,没有异常发生。
平安下班!

网友A:
没有备件,机器运行中,这些都是现场维修场面对的,有些故障机器不彻底趴下还真不好找原因,只有耗费时间观察蹲守。

网友B:
哇塞,楼主真有耐心,真是一个好经验,你怎么不叫小弟帮你干,你不都是领导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打开就可以明白,蹲守实在不好说

楼主:
不修好,不让下班。有时候,有些事,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D:
修好了,一小时时间值得的。

网友E:
国内肯定有一样的器件,替换掉

网友F:
和二保焊的开关一样,换个新的吧,不贵。

网友G:
这种配件挺多,微动开关易损件应该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