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1):
客户请我上门检查一台315kw软启动器启动不了电动机,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位师傅上门检查过,说是A相,B相可控硅坏了,故障现象是启动时A相电流800A,B相,C相电流1600A电流表打到头,电机声音不正常,我在现场测量确实是A相跟B相进出线轻微导通,索性将软启动拆回店里修理,经拆开用MF47型万用表乘10K档测A相与B相各有一个平板可控硅阴极、阳极正反都导通到零欧,但是用1K档测量就导通一点点,所以判断这两个硅性能不好,在客户要求下立刻买了6个原厂型号全部换成新的,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再用乘10K测量那两个坏的却不导通了,请各位师傅指教这是什么原因?而我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今天软启动安上还是原来现象没变,测量三相电压平衡没问题,电缆也没问题,现在不知道啥原因了,今天没带摇表,到现在没摇过电动机,准备明天测量一下电机,再就是软启动器的驱动板了,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可控硅可能之前被你测量时,误触发导通了

楼主:
但是我反复测了很多次,那两个硅都是导通的,顾客也在旁边看着的,而其它的都不通,都是乘10K档测得,可控硅又不像IGBT,触发完不短接放电就一直通,再说了,正常的话MF47万用表也触发不动这么大的可控硅呀。

网友B:
个人认为驱动电路有问题或者线路板受潮漏电导致可控硅误触发导通。仅供参考

楼主:
各位师傅我可不可以将A相跟B相的驱动线对换插一下?也就是说,如果A相驱动有问题,对调后是不是就变成B相电流不正常了?

网友C:
315kw。体积很大了,楼主拆回来修?碰到以前一次是换的可控硅,就好了

网友D:
重点监测一下驱动板,测一下驱动信号

楼主:
这台设备修好了,跟各位师傅分享一下过程,昨晚说了本以为软启动安上就能好呢,结果现象没变,还没带摇表,只能用万用表测测电机三相都通,还不接地。
昨晚觉都没睡好就想什么原因,今早又去现场先从软起输出端把电机线拆掉,然后弄三个一百瓦灯泡星接后接在软启动输出端,星点接零,启动软启动器,结果三个灯泡都是从暗到亮同时升起,没有三相不平衡现象,暂时判断软起没问题,开始准备摇电机,因为是315KW防爆电机,拆卸一次很麻烦,最后拆完三个连接片后所有的项目都测了没问题,绝缘好着呢,又测电缆没问题,此时可真陷入了僵局,开始咨询软启动厂家售后,厂家师傅听完过程说故障还应该在电动机,有可能是扎间短路摇表测不出来,他们遇到过,但我还是觉得可能性小,因为当时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是A相800A启动电流太小,要是匝间短路电流大才对,我主要是担心A相供电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或者是可控硅驱动板有一臂不工作,只有半臂工作,而A相电压在启动时我也测量了跟B、C相差不多,也在范围内,在不百分百确定电机问题是不能轻易动那么个庞然大物的,那咋办呢?问客户有没有小的电动机搬过来直接接在软启动器,结果找到一个7.5KW的接上,嘿,一切正常,三相电流平衡,难道真是电机出了问题,我可是用1000V的摇表测的呀,绝缘都好着呀,就这些活就折腾到中午了,还不敢确定到底啥问题,还有中途怀疑过从配电室到软启动器哪个断路器触头或电缆接头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也都查了没问题,下午一定要确定到底啥问题,客户急得很,考虑再三我手里有一台给其他客户修好的90KW的变频器,想用变频器带一下电机试试,主要想测测输出电流平不平衡,但是电机315KW跟变频器功率差太大,我就将电机接成星型,这样功率也差不多,一切完事准备试机再检查测量一遍,诶?变频器输出到电机咋有一相不通,不可能呀,急忙又到电机端子上量就是A相不通啊,我过去都测过都好的呀,现在已经确定了就是电机问题了,恍惚中不理解那么大的电机怎么能断相呢,还不接地,想来想去可能性最大在防爆盒下面接头。

不磨叽了,告诉你们结果吧,打开后就是A相的线到防爆接线柱那烧断了,但是头还紧挨着,所以我测量时还通,一旦启动承受不了大电流就断了,而我为了接变频器改星接时拧螺丝可能是动了接线柱,所以不通了,唉,这点活修到今晚九点多才正常开起来,变频器还没用上。
活干完了,回头想想也没啥,唯一不理解的就是当初测击穿的可控硅为什么第二天测又好了。

网友E:
先对楼主有始有终的发帖方式,赞一个!并给予奖励。

仅用10k挡确定可控硅好坏是不够的。
1、用恒压/恒流源加电流开通可控硅,确定其开通关断性能良好。
2、用限流高压确定可控硅绝缘良好。
楼主如果掌握了可控硅的测量方法,应该不致于走这些弯路。
另外,可控硅好坏及脉冲,完全可以在线检测,很方便的。

因线路中吸收回路的电容和其它因素等影响,10K挡的指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时候,单靠万用表是靠不住的)。
去掉模棱两可,找到确定的答案。

网友F:
楼主做到这份上相当不错了,点赞!技术来自于肯专研不放弃多经历。

网友G:
此等大电机开接线盒检查,应检查电机引线,打开连接端子,检查每相对地绝缘相间绝缘,检查每相绕组通断,检查每相绕组直流电阻。

网友H:
大电机的判断不容易啊!如何确定电机的好坏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I:
实话说,大电机的判断是个难题,在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前我一般是解体检测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平衡遇到过几次,基本都是电机有一相断了,测量时测不出来。

网友K(2018-05-11):
大电机做个直阻就可以检测了,很容易的,根本不用大拆的。